为什么要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5):
可能为了一致性好。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

网友C:
基极与集电极短路可以替代二极管,另外还有一个好外:温度对于BC结短路的影响比二极管作稳压的影响要小,
原因是基极与集电极短路也是共发射极输入和输出短路,只是电路放大系数为0,但负反馈的作用仍然有效,
尤其是用于恒压、恒流电路时.

网友D:
1. 器件种类越少越好
2. 同类器件才有匹配可言,这里为了补偿的是Vbe上的电压降

IC模拟电路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匹配,把需要的指标做到器件的匹配而非绝对参数上

网友E:
T8, T9为了消除T10, T11的Vbe产生的交越失真,用三极管可以保持对称性

网友F:
因为集成电路做三极管最简单

网友D:
因为集成电路做三极管最简单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论不是绝对的,取决于工艺本身的采用哪种绝缘方式
不过只要性能相同器件类型少一种绝对更好,不论是否集成电路

网友G:
回8楼:
的确不是绝对的,但这里就是7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