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接如下项目,请报价,tangzhiya@yeah.net

楼主(2010-02-05):
1.
总体技术要求
1.1
系统主要功能是在现场实时采集注汽管线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的数据,根据我方提供的计算模型计算出注汽管线蒸汽的实时流量、干度。同时将计算结果以无线传输的方式上传到远程计算机。

2.
系统电源部分
2.1
供电电压为DC24V,系统应具有防反接保护、过载保护、超压保护、欠压保护功能。

2.2
系统自带后备电池供电,电池使用寿命不得低于一年,电池电量低时应以醒目的方式提醒工作人员更换(可选条件)。

2.3
供电电源故障时,应能瞬间切换到电池供电模式,并立即报警,并有报警记录。所有已存储的数据和正在运算的数据不能丢失。电源恢复正常时,应切换到电源供电模式。

2.4
系统应满足低功耗要求,仪表和系统供电采用一个开关电源,电源最大负荷100W

3.
系统的人机界面
3.1
显示屏采用带背光的TFT液晶触摸屏,显示界面美观,操作简便,字体显示清晰,屏幕最小尺寸不低于7英寸。

3.2
模块带有USB接口,可连接PC机标准键盘和鼠标。

3.3
系统带有开机密码,启动后应先进入初始化界面,在该界面下可以设置仪表的通道号、仪表量程和计算模型的参数。在运行状态下进入进入初始化界面修改参数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

3.4
主界面应显示采集的实时数据和计算出的数据,以及系统的时间和日期

3.5
系统应有报警查询界面,在该界面下可查询报警的类型、报警数据和报警时间。

3.6
系统应带有高级开发界面,以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如历史和实时趋势曲线显示,报表生成等功能)。

4.
系统数据采集部分
4.1
系统带4-20mA模拟量接口4-6个通道。仪表对应的通道号可在液晶屏上设置。A/D转换精度不低于12位,采样周期时间不大于50ms

4.2
能识别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送出的超量程或者其他错误信号,对错误信号能自动丢弃,不做运算处理,但要有出错报警历史记录。

4.3
压力变送器或者压差变送器传输故障时,应能立即报警,并有报警记录。

4.4
压力变送器和压差变送器的量程可以在线进行修改。

4.5
采集到的数据至少可以保存2个月。

4.6
历史数据可以用文本文件或电子表格的形式用U盘导出。

5.
系统程序
5.1
程序采用模块化编制,代码须加注释,程序的可读性要强。

5.2
计算所需模型及其参数由我方提供,计算参数应具有在线实时修改功能。

5.3
系统应带有看门狗复位电路,防止程序运行异常。复位后要有报警记录。

5.4
项目验收合格后应提供完整的程序源代码。

6.
系统数据传输部分
6.1
计算得出的注汽流量和注汽干度的历史数据至少可以保存2个月,历史数据可以用文本文件或电子表格的形式用U盘导出。

6.2
计算出的数据的传输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采用GPRS模块。

6.3
上位计算机软件应具有实时显示运算结果,仪表参数和计算模型参数可在上位机修改的功能。运算结果应能保存到oracle数据库中。

7.
报警功能
7.1
以上所列报警功能除做记录之外,还应在液晶屏上以醒目的方式显示。

7.2
报警产生时,应向远程计算机发送报警信息。同时,还应向主管技术人员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报警信息。

网友A:
楼上兄弟,如果我没猜错,楼主可能只出3,4万的样子,这年头单都不好做啊。有点技术的,还是想法自己做产品吧,给别人做,只适合上班之余赚点外快

网友B:
楼主应该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成本是否很重要。
而且一般这样的项目,如果重新设计的话,就不接为好。如果已经有了平台,只是修改修改WINCE程序的话,对双方都比较合适。比如跑WINCE,用C#编程。时间也快。

网友C:
12w感觉都很少~建议楼主不如用plc+触摸屏做~

网友D:
如果是上海的,可以考虑考虑,10W左右,QQ:1055930605

网友E:
如果量少,用现成的工控系统,(PC104之类)
10万能做下来。
如果要批量生产,用芯片级设计,50万也低了。

网友F:
电源部分有兴趣,就相当于是个UPS,我是做UPS的,问题不大.
整机系统很大,时间太长了做不了.如果分开,电源部分可以找我,哈哈.

网友G:
这么谈,我觉得都不很现实,做项目要考虑很多东西的,尤其是面对产品!!

楼主(2010-03-20):
浪费大家时间了,项目没搞定。

网友H:
广州睿晶期待与您的合作!  联系方式: 13719235805     QQ: 1344386796

网友I:
呵呵,做项目难啊

网友J:
典型的测控装置,呵呵  市场售价7000~20000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