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Y电容引起的感应噪声

楼主(2010-02-05):
我设计的一个对讲系统电源改用了开关电源后,发现了如果接电池,系统没有什么噪

声,如果用上了开关电源,如果我把手靠近麦克风的位置的话,另外一处的对讲机喇叭

就会产生很大的感应噪声,如果我把开关电源的Y电容去掉的话,也是不会产生这种噪

声,如果我把系统的地线接交流的220V的地线的话,也是会没有掉,

  不知有没有人对这一方面有研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估计还对接地的意义没有什么认识……开关电源为什么要有Y电容?人命比设备值钱多了……所以老实做好接地系统就是了

楼主:
不是价格的原因,目前我的电源适配器是只有二芯220V输入的,没有接地,

目前我参考进口的厂家也是只用两芯

不知哪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必须可靠的接大地,不能接220V的零线,没有接地回路,换其它类型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