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

楼主(2010-02-05):
使用Flash Pro3无法下载程序,提示一下错误:
Error: programmer '09000'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1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09000'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09000'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09000'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应该如何查找原因呀?高手帮忙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没见过

网友B:
应该是并口没有连接好吧

网友C:
检查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D:
楼主再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E:
同意楼上各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