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批量修改元件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0-02-05):
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选对元器件的相关属性吧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样 选中啊

网友A:
你是用的protel吧, 比如要批量更改电容的封装,如图设置就可以

网友B:
是修改原理图还是PCB图啊 ?

楼主:
参考你 的方法 可以了

楼主:
结贴加分

网友C:
以后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D:
ctrl+f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