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画图比较好?

楼主(2010-02-06):
现在在做方案,需要大量的原理框图,
用WORD感觉很费劲,
用auto CAD画完还要截图,效果不好,修改还比较麻烦
是不是用更好的画框图软件?既兼容word格式修改,速度能快点

楼主:
都在睡懒觉,没人来回答吗?

楼主:
迅雷的下载不了  真晕。。。。。。。

网友A:
其实用AutoCAD画图不用截图的。。
插入->对象...->CAD图形,
随后WORD会自动打开CAD,画完图后,将图形调整到充满整个CAD窗口,再保存CAD文件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你要画什么。
不过,非电路图用AutoCAD很不错。说要截图,那是不会用。其实,AutoCAD图在WORD中即使是关机后重新打开文件,还是可以双击打开AutoCAD来再进行编辑的。但要注意一个问题:每次WORD保存的图面,是关闭保存时的可见部分。因此,你应当恰当地利用窗口大小进行处理(具体招数,多玩点儿你就明北滴)。

网友C:
直接用protel画也很好,直接复制就能放到word上,不用截图

网友D:
简单的用VISO,复杂的用C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