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那位仁兄用过或做过高压DC 1KV输入,输出5V或12V的电源

楼主(2010-02-06):
有客户需求要使用1KV的电源给我的仪表供电,网上也没能找到有供应商提供这种现成的电源模块,有没那位高手用过或有相关信息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交流输入,建议用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后用DC-DC供电,功耗不大可用线性稳压,仪表的可靠性要求较高。高压小功率的DC-DC模块效率并不高,而且因开关器件耐压裕量不够,不是很可靠

网友B:
楼主已经修改标题,说明是DC供电。

这样的电源,可以做出来,但成本不低。如果功率不大(给仪表供电,不会太大),就更不上算。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啊,别人一边给你回贴,阁下一边偷偷的改贴子

辛好老百姓改贴子还有个记录,哈...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就是怕误解所以改了标题,加之这两天有事没及时跟帖,抱歉啦,多谢两位仁兄。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光伏系统使用的仪表,应为光电池组输出电压就是DC 1KV,甲方要求电源要就地取电,所以才有了上文的问题,目前我初步设想参考PI的交流380V方案,使用外加MOS管来增加耐压,至于效率就不作为第一位考虑了,各位看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考滤用1500V的MOSFET做一个小反激,频率低一些,占空比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