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减少gsm发射信号对315MHz模块的干扰?

楼主(2010-02-06):
315MHz模块天线与gsm模块天线距离约5cm。gsm发射时,315MHz模块解码后的信号断断续续,接收距离大大缩短,除了拉开两者天线距离,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谢谢!

网友A:
没有有效办法,选合适的FSK型模块,和GSM天线紧挨着都不受影响,一分价钱一分货,千古不破的真理。

楼主:
“选合适的FSK型模块,和GSM天线紧挨着都不受影响“
是否就是说:“原来的315MHz接收模块不行,换一种就可以?“

网友A:
呵呵,你只用说你的模块是多少钱买的就行。

网友B:
我用过的FSK型模块,都是10来块钱的。想找个质量好的,网上搜索了一遍,都找不到。chunyang能否推荐下。

网友A:
价格至少得乘数倍,看你的量了,在网上搜FSK无线数传模块……

网友C:
数倍是几倍?

楼主:
请问那些能减少gsm 发射影响的模块是由于哪方面的改进?是因为调制方式是fsk吗?还有其它哪方面的改进?

网友A:
采用FSK调制是必须的,但仅此还不够,系统的设计很重要。

网友D:
做的是个啥产品啊?有GSM又有RF数传的

网友E(2010-03-20):
我不同意2楼的说法,我们就用GSM与FSK模块一起用过,当GSM发送时,FSK的模块一样的是不能正常接收到数据的,问题不是模块,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将两者的天线距离拉开1M以上,或者在两个模块加屏蔽罩,我们只将两个模块天线拉开后问题便圆满解决

网友A:
楼上所遇现象并不能说明不可行,恰恰说明是选型和设计的问题所致,移动无线信道和微功率无线信道共存且可以同时工作的小体积便携产品实在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