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通道选几??

楼主(2010-02-06):
请教版主,dma
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运行DMA_Init()函数,
里面的通道选几??

手册里可有说?

我做的实验是选几号通道都行!

网友A:
是的,DMA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不限定通道。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建议下一版手册补充上这条说明!

网友A:
不需要补充这条说明,这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B(2017-06-20):
可以给我大致说哈这个存储器到存储器的模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