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电电缆的输出如何处理?

楼主(2010-02-06):
新手想用压电电缆做一个报警器,当人碰到它时能报警。能用示波器观察压电电缆的输出吗?压电电缆的输出该如何处理?谢谢了!!!
下面附上压电电缆资料

网友A:
当然能啦,关于输出该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看资料,是通过模式识别来实现对外界的动作的识别的。当然传感器的微弱信号需要放大滤波后,才能做进一步识别的。在示波器上是可以看到的,FFT变化一般的数字示波器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3楼的大侠,能不能给出个电路给我参考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