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输出电阻?

楼主(2010-02-06):
(无正文)

网友A:
显然不对。
你把运放输出端看成开路,那怎么可能?

网友B:
看着有问题

楼主:
是有问题,没问题我就不问的。那么用什么方法求输出电阻呢?Uo/Io,还是电压的等效形变呢?

网友C:
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你怎么可以忽略.
深度负反馈形成之后,输出电压和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输出阻抗在运放负载能力之内都是无穷小

网友D:
用双端口网络分析,可以得到结果是1Kohm。(没有验证,可能计算有误,但是结果应相差不大,为几Kohm)

网友E:
假设可以正常的线性工作,则:Rs和R2之间是有一个电阻接地或直接接地的(运放输出阻抗为0)。

他们说的意思大致这是这样。

网友F:
计算内阻的办法:假设外加电压源,算输入电流,或外加电流源,算输入电压
1.5kohm

网友G: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3390
希望楼主的电路没标错...总觉得RL放在那和Vout的标示很违和

网友H:
看着不对……

网友I:
顶八楼。
楼主电路图很诡异,R4右端可能接运放输出端,RL下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