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补偿三极管分析?

楼主(2010-02-06):
注:电阻值我乱填的。
分析:
(U1-Vbe4)*[R6/(R6+R7)]=U2
Iout约为 (U2-Vbe5)/R5
当Vbe5和Vbe4随温度上升时,电压都降低0.1V时。
U2-Vbe5不是恒定不变的,也会降低,但是降低幅度小于0.1V,关键要看R6和R7的取值。
我这样分析对吗?温度补偿二极管不是可以都补偿掉的吗?这个电路没都补偿掉嘛!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啦~

网友A(2010-04-02):
温度升高,Ube4、Ube5下降,Ic4、Ic5降低,节点U8下降、U6上升,Iout上升,U8上升,U2上升,SHID使得Ube4上升

网友B:
楼上一个帖子就有334积分,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C:
是啊,怎么搞的啊。。。

网友D:
它是利用PN结的负温系数特性,通过一个反馈来实现温度补偿的吧

网友E:
特殊帖子,呵呵

网友F:
主要就是使电路形成反馈
但年学反馈时老师讲的很墨迹

网友G:
我觉得是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