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ADC例程和手册不符!

楼主(2010-02-06):
手册里说: 启动校准前,ADC必须处于断电状态!

3.1.2 固件库ADC例子写: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是先上电了ADC才进行校准的!

哪个对呢?

网友A:
对呀,手册中没有说断电的情况下做校准呀。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

上图中注意第二条:
启动校准前,ADC必须处于关电状态.....

这是引用的手册里的话。

楼主:
但是给的例子,是先上电,后校准!

顺序好像反了吧!

网友A:
没有电是不可能做校准的,就好比没有电MCU是不能工作的是一个概念。

网友B:
是啊,没电,芯片都没工作,怎么校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不过这个没电可不是你说的那个没电。

我说的没电是ADC这个单独的外设不供电,通过编程关断电压。

网友A:
ADC这个单独的外设不供电,校准又从何说起呢?

楼主:
香主,看来你是不同意数据手册里的说法了!(一楼图片中注意第二条)

那我建议把手册中这句话放到勘误表里!

网友A:
那句话没有错呀,只是说校准前必须处于关电状态超过2个ADC时钟,你怎么会理解成“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做校准”呢?

楼主:
哦,原来要这样理解啊。。。。

困惑了一下午,偶然发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6%A0%A1%E5%87%86
这个帖子的老兄也有同样的疑惑。

谢谢斑竹了。。

网友C:
呵呵,理解错误

网友D:
任何一个模块,如果不对它供电,肯定什么都做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