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烧蜂鸣器啊?

楼主(2010-02-06):
如题:
     IO口无输出时,蜂鸣器电流居然巨大(接近300ma),IO口输出时蜂鸣器正常发出声音

网友A:
你的蜂鸣器应该是无源蜂鸣器,它里边就是一个线圈,跟喇叭一样。 你没有说明你的“IO口没有输出”时的电平,我猜可能是高电平,而且三极管上边那个电阻取值较小,这样就会导致“IO口没有输出”时三极管一直导通,而且电流很大。

楼主:
蜂鸣器是有源的,然后没有输出是说为低电平

网友B:
检查IO输出为低时晶体管的基极电位和集电极电位,应该是元件参数或安装、焊接有误所致。

网友C:
1.如果电路板正确,请选用8050等三级体。
2.二极体最好并联在喇叭两端
3.如果成本不敏感,建议喇叭电源进入端口串接47uF电容接地。

网友D:
蜂鸣器上并个二极管是比较正规

网友E:
硬件故障,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补充一下:
1.如果电路板正确,请选用8050等三级体。--------------电路板检查N遍,没发现问题,三极管为BC517
2.二极体最好并联在喇叭两端------------------------------蜂鸣器和电源是外接的,二极管现在相当于与这两者并在一起
现在我量了下三极管的状态,发现IO口为低时,将电源和蜂鸣器接入电路,三极管基极的电压从0变为0.5V左右,估计就是这个电压让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可是还是不明白哪来的这个基极电压。
高手赐教!

网友F:
三极管微导通可能会烧三极管,但是不会烧蜂鸣器,因为蜂鸣器在三极管微导通时消耗的功率远比三极管饱和导通时要小。
有几个问题楼主没有说明:电源电压是多少?蜂鸣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时多少?那个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是多少?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IO输出低电平时,那个二极管由于反向耐压值不够或者其它原因,有较大的漏电流,使蜂鸣器烧坏呢?

网友G:
基极电压来自三极管下拉到地的那个电阻太大了,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用的哪家单片机, 看一下IO口内部什么样子

网友B:
跟MCU是无关的,初学者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重点检查元件的参数、安装是否正确,焊接是否有误。

网友H:
参数不明!原因有以下的几种情况:
1、二极体最好并联在喇叭两端
2、先流电阻值小了!
3、IO没输出!那么跟MCU没关系!基极电压来自三极管下拉到地的那个电阻太大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参考!参考!

网友E:
估计会不了了之;P

网友I:
是硬件接的有问题,无输出时,蜂鸣器是工作的,而且电池直接供电,电路中只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J:
肯定是犯初级错误了

楼主:
此帖终结!
问题在三极管的参数问题,三极管居然在电压8V以上其ICEO就明显变大了,12V管子接近通

网友K:
datasheet要多看啊

网友L(2010-03-12):
现在我量了下三极管的状态,发现IO口为低时,将电源和蜂鸣器接入电路,三极管基极的电压从0变为0.5V左右,估计就是这个电压让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可是还是不明白哪来的这个基极电压。
当I/O的电压从高电平转到低电平时,三级管截止,由于蜂鸣器内部是线圈,那么在三极管的C极上产生一个方向负电压,将三极管CE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