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运行bios

楼主(2010-02-06):
我使用F2812运行bios程序仿真时,CCS总是死机,我使用的是闻亭的TDS560USB PLUS仿真器,不使用bios时没有这种情况,请问各位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使用TI 自带的例子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用XDS100仿真过吗?

网友C:
想说的都被说了:L,LZ再看看驱动装好了没吧

网友D:
说明问题很明显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明显

网友F:
用XDS100仿真过吗?
引用 网友B:
同问啊

网友G:
十有**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H:
问题出在闻亭TDS560USBPLUS仿真器上,换个闻亭510的仿真器就不会死机。

网友E:
好像那个比较贵吧

网友I:
我用的是合众达的还是挺稳定

网友C:
这个也好像都比较贵

楼主:
好久没来了,好多好心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吧,我驱动重装了好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那个仿过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会吧,那个编程器很贵的也

网友J(2010-03-08):
DSP/BIOS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D:
楼上这么肯定啊

网友K(2011-11-05):
问题出在闻亭TDS560USBPLUS仿真器上,换个闻亭510的仿真器就不会死机。
————————完全正确

网友L:
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L:
确实是这样 不会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