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反熔丝FPGA里FIFO的疑问

楼主(2010-02-06):
各位大侠,actel的a54sx72反熔丝FPGA没有内部ram,
如果使用用smartgen生成FIFO的话,它占用的是触发器资源么?

网友A:
那是肯定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肯定是占用的触发器资源呀

网友D:
会占用资源的

网友E:
怎么不会占用资源呢?那是肯定会的啊

楼主:
已经找到正解,谢谢各位,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