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的问题

楼主(2010-02-06):
1。请问一下大虾,在音频电路中,电源纹波一般控制在多少mV合适啊?
2。我现在做的话筒放大器,是加一级运放放大3倍输出的。问题是,在没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有20mV的杂波输出,当对着说话的时候,输出的音频信号很干净,刚才的杂波不见了。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个杂波就是所谓的输出失调电压?还是什么东西?

请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A1:要看放大器的增益,门限是人耳在输入信号静音时听不到明显的噪声;
A2:没有输出失调电压一说,是输入失调电压,但楼主遇到的现象与此无关,是人耳的听觉特性决定的,并非噪声消失了,此噪声应该是电路或PCB设计不良所致,放大3倍用晶体管就可以了,电路简单也更容易控制设计参数。

网友B:
你的电路参数不匹配,没有起到抑制噪声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大哥,我最疑惑的就是没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用示波器量输出端有20mV的杂波,但是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杂波消失了,音频的波形很干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5楼:
恐怕你是弄错了。
语音和音乐,其波形是很不规则的。用示波器接到话筒上,不要放大器,说句话再看看示波器就清楚了。或者用Windows自带的音频播放器,选Scope图形显示,也可以看出。
规则的很干净的波形,多半你的放大器已经自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ychang大哥:
     我现在调试的音频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有高频RF噪音(这个产品是一个无线音频传输的,有2。4G模块),我想加一级RC低通,把RF噪音滤掉。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音频信号的高频部分,造成音质不好?谢谢

网友C:
7楼:
“音质不好”很难定义,这是个主观评价,没有客观标准。
一般地说,传输语音带宽高端有3500Hz已经可以接受,5000Hz就很不错了。你的低通滤波按照5000Hz试试看。

网友D:
没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用示波器量输出端有20mV的杂波:可能是背景噪声,你用的是电容咪吧?先把电容咪接地看看还有20mV杂讯不?

网友E:
20mV并不是没有了,只是叠加在输出波形里了.影响信躁比
还有问下,20mv是直流还是规则频率的信号?

楼主(2010-03-16):
10楼: 是驻级体话筒。
11楼: 20mV的信号是比较规律的交流信号

网友F:
频率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