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解码芯片必须是电话线吗?

楼主(2010-02-06):
MT8880解码芯片必须是电话线吗?不能用GSM无线接收模块吗?

想用MT8880双音多频编解码芯片实现一个远程控制功能,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和案例,发现都是需要用电话线进行传输。
对芯片还在选型阶段,没有认真分析过该芯片。

请教一下用过该芯片的同志们,可以用SIM卡的GSM无线接收模块替代电话线,
通过MT8880解码芯片解码出双音多频信号执行相应的控制,可以吗?
请告知可行或不可行的原因好吗?谢谢各位啊!
:handshake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在移动通讯系统中做DTMF解码,接在GSM的音频通道中即可。

楼主:
当然可以用在移动通讯系统中做DTMF解码,接在GSM的音频通道中即可。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吗?我还是有些怀疑~
那为什么现在基于GSM的远程控制都是用短信,而不直接使用按键控制呢?

音频通道接上扬声器输出的就是模拟信号了,MT8880解码的是音频模拟信号而不是电信号吗?

网友A:
有什么好怀疑的?楼主需要的是去学习一下电信基础。
基于移动通讯多用SMS是因为价格问题,而用GPRS可以直接传输数据,大量数据下价格更便宜,只有少数特殊用途的设计才需要基于音频信道的DTMF,而通过移动音频信道是要支付通话费用的,这都是价格因素决定的结果。
DTMF本身就是一种非自然的特殊音频信号,DTMF是双音多频的英文单词字首简写。

网友B:
我也对此报以怀疑的态度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前辈的耐心指导,在你的解释之下我明白了一些,谢谢!
正如你所说,我对电信知识可以说基本不了解,所以一些问题可能比较弱,还请你见谅。
请原谅我的怀疑态度,价格因素决定的结果我还是不能说服我自己。我把这个原因告诉项目组的同志,他提到现在电话费也很便宜,包月的套餐很多,有些是指定号码10元包月的套餐。应该可以和短信费持平~
然而远程按键控制比短信控制的实时性和操作的简便性更强,因为只是控制,也不存在数据量大的问题。
为什么市面上的无线远程控制,都只是SMS,根本找不到用按键控制的,除了带电话线的。

假设除了价格因素以外,会不会还存在硬件的成本,开发难度,体积等其他问题而导致市场上没有使用这样的方案呢?
chunyang 前辈,请多指教,晚辈虚心求教

网友C:
没任何难度,你要用DTMF就用DTMF好了。一个是产品要考虑普遍适用性,要是卖到其他地方没有套餐怎么办?那不亏大了?电路复杂度上,你这个还要外接8880,短信有个串口就结了。

当然特殊应用也许要这么用,比如用有线电话打到GSM模块控制设备,那短信就发不出了,我知道的监狱值班就是有有线不准带手机,怕警察私自给犯人用。

另外,直接打通电话用DTMF理论上是没延迟的,而短信是有延迟的,在节日短信突发时段延迟可能还会非常大,这时看你项目需要,正好春节来了,你三十发一通短信看什么时候收到就知道可不可以接受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也赞同是可以用MT8880+GSM实现远程按键控制的。
但我很奇怪的是,竟然在网上找不到一篇这样的**或资料,描述使用这样的方案,包括学生的论文也没有。
如果如大家所说,若是价格问题,至少也有个别项目使用该方案吧。这个方案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使用价值,毕竟它具有移动性,不受电话线的限制。

在网上找了一篇**《基于语音识别和远程交互控制的智能家居系统》,他使用的3种远程控制方法:语音控制,按键控制,短信控制。他的系统中用电话线实现按键控制,用GSM模块实现短信控制。如果GSM模块也能实现按键控制,就没必要用电话线了。

纠结……不知如何向老大汇报,解释……

网友A:
理解了原理就不会有任何疑惑,也就会知道该怎么去做,而且这些都不难。

网友:
我刚做了这个,用mt8870解码,如果直接传送DTMF是50ms ON/50ms OFF时,可靠性不太高,5%的码解不了吧;如果采用AT命令传送,可靠性高,基本100%,但速度一般较慢,在400ms ON/400ms OFF左右。

网友A:
移动的音频信道有时会受扰,带宽也有限,每个使用手机的人都会遇到“听不清”的时候,这时无法解码是正常的。

楼主:
我刚做了这个,用mt8870解码,如果直接传送DTMF是50ms ON/50ms OFF时,可靠性不太高,5%的码解不了吧;如果采用AT命令传送,可靠性高,基本100%,但速度一般较慢,在400ms ON/400ms OFF左右。 ...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问一下啊,你提到的 '50ms ON/50ms OFF' 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 程序控制的50ms打开和50ms关闭是吧? 但我要实现的无线远程控制是人工操作的,操作的速度应该至少500ms以上吧?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再多问一下啊,你做的时候是将无线接收模块的音频口的哪个脚接MT8880的IN-脚啊?

网友A:
指的是DTMF信号的长度和间隔,楼主的应用与该参数无关,只有用GSM/GPRS/CDMA模块发送DTMF信号时才需考虑。
DTMF解码器当然是接在GSM/GPRS/CDMA系统的音频输出通道上,用差分连接法,注意计算需要的增益,楼主应好好看看模块的手册和应用指南,理解了就知道该怎么干了,否则照猫画虎对自己的功力成长不利。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问一下啊,你提到的 '50ms ON/50ms OFF' 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 程序控制的50ms打开和50ms关闭是吧? 但我要实现的无线远程控制是人工操作的,操作的速度应该至少500ms以上吧?所以这个问题应 ...
引用 楼主:

chunyang说的没错,操作的速度在500ms以上应该比较可靠。可以调节PIN16和PIN17间的电阻控制DTMF的检测时间,能提高可靠性。

网友E:
还是短信便宜。
要是想实时,用GPRS连接,在连接的时候也是实时的。

DTMF解码就是会有丢或者多的是很,特别CDMA网络。
手机的按键据说一般都是用信令发的,不是从语音里面解的。所以上行(往电信局方向)从来不会有误码。

网友A:
移动终端的上行DTMF信号确实是用信令发送的,而非模拟DTMF信号量化后的结果,移动网络接入设备负责解析。

网友F:
chunyang, 我怀疑手机的二次拨号中的DTMF不是通过信令方式发送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固定电话和手机的二次拨号在服务平台上的接入还是两种了。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手机似乎从不发生二次拨号的错误确实是事实。
需要说的是,一般的DTMF解码芯片本身的成功率就是有问题的,对信号的幅度、失真和噪声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有些设计中,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通常自己用DSP来做DTMF解码,通过FFT求取DTMF的两个频率值的方式,这一类的应用中比较典型的是电脑话务员系统。
另外,chunyang,俺这两天要去深圳了,最迟在周4到深圳。

网友A:
上行DTMF信号确实是信令产生的,在移动接入系统处产生,数据流进入公共网络时则已经是数字化后的DTMF信号了,和传统有线电话相同,所以二次拨号服务系统是兼容的。
楼上所述DTMF解码法是高可靠性的实现方法。

网友G(2010-03-12):
我也做这个,如果用gsm猫用at指令1个dtmf要600ms的时候很稳定,用普通电话基本500ms的时候也很稳定,现在弄了个东进的语音卡来发dtmf,300ms不到就发了一个dtmf,没有误码但是有10%的漏码,加逗号延时发送也没用。他的脉冲最长才125ms,也满足100ms的dtmf要求,郁闷了,有 没用可以dtmf大点的语音卡呀

网友A:
肯定有,良好的设计应可以设定DTMF信号的时长,购买时注意就是。

网友G:
问了下还真没有直接办法,语音卡的厂家让我们直接放dtmf的语音文件,dtmf自己录制,郁闷的是我买的语音卡没有提供生成dtmf软件,去其他厂家下载了个,不知道能否能用。

网友H:
最近也被这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我们的应用和楼主差不多,是用DSP来检测GSM的音频中的DTMF,做了GSM和CDMA两种。GSM表现还可以,DTMF二次收号成功95%以上,有一些漏报,CDMA则一塌糊涂(这个和我们单板有些关系)。这个关键是看楼主的应用能不能忍受漏检.GSM的外部环境比较差,而且编解码采用的是有损压缩,DSP检测DMTF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有线系统码率较高,也比较干净,DTMF检测成功率基本上是100%。btw:认知一直半解,欢迎无线系统的大牛拍砖。

网友I(2010-11-20):
大家好,看了大家的帖子,很有收获。
小弟最近也是做接GSM模块音频输出口的解码,发现联通的卡,插上后,解码100%,但是移动的卡插上后,就变得不好了。示波器显示,移动的dtmf信号比联通的差些,大侠们,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