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6):
电路的作者要用R7控制第一级的增益,可该电路又是单电源供电,同相输入端是用R3R4抬起来的,所以R7左端没地方可去,既不能像双电源工作那样接个电阻到地,又不能让R7左端直接接运放反相输入端,那就成跟随器了。
所以用两个电阻,注意电阻数值与R3R4相同,把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抬起来,同时起到控制增益作用。
第二级的接法也是一样。

网友B:
前面两个运放是差分,最后是甲乙类功率放大,这个电阻我也不明白,因为我也是新手,看看高手的解释吧,顶起,希望有最仔细的电路分析

楼主:
要抬单电源不是在U+吗?没听说过U-也要抬呀,它第一级放大倍数我认为是-r7/r3.那么要r6就是不知道作什么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可不是-R7/R3,放大倍数是-R7/(R5//R6)。
不知道R6什么用?没有R6,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就有一个直流电压了。此直流电压足以使运放正向饱和。
反相输入端可以不抬的,只需要将一支阻值为R5//R6的电阻与C5串联即可。
这个电路,设计得很不怎么样,8V电源电压,浪费了2V还多。

网友C:
我觉得R5和R6可以不要。因为电路会自动钳位成和同相端电压相等。

如果非说它们有什么用,我看也就是希望电源波动时能同时到达,不过,既然两个电路不对称,就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另外,这两个电阻会加重放大器找平衡的电流。当输出电压靠近电源轨时,有些影响。

网友A:
6楼:
R5R6不要(拿掉),无论R7多大,第一级运放都是跟随器,电压增益为1。R5R6的作用,就是增益大于1,约为23.3倍。
第一级输出不会靠近电源轨,第二级有8倍增益,所以第一级输出摆动幅度顶多1V。

网友D:
经典 静听高手讲解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直流我知道了,工作点电位定在8*3/12=1.6V
对于第一级的放大倍数-r7/(r5//r6)存在疑问,我做了交流仿真。并且把56K改为2.4K,即=12//3=2.4K.本以为放大倍数变为-2.4/2.4=-1,
结果左右电容都不加就像是比较器,左右电容加后放大大约9-10倍。电容也能起作用,滤波了,搞不懂?请问交流等效后是比较器吗(注:r7为2.4K时)?

不加电容
加电容

网友A:
原图本身就有错误,各交叉点是否联接均标示不清。你在图中以数字1、2、3圈出各点,若交叉处均联接,电路不能工作,若均不联接,也不能工作。
所以10楼的图,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原图一致。

网友A:
第二级接法是正确的,第一级两输入端改成与第二级相同才可以工作。

网友E:
不明白 一起学习

楼主:
看来这个不清楚的原理图本来就有问题,不去研究了。

网友A:
14楼:
此言不然。
正确的东西,应该研究。错误的东西,也要研究。
搞清楚为什么这样是错的,水平就提高了一步。
历史上,许多科学上的东西,都是发现原来的理论是错的,才得以建立。

网友F:
对电路进行逻辑分析是必要的

网友A:
第一级运放输入应该是这样。

此图仍有疑问。电容C2不应该放在这里,与VT1发射结并联。如果想使用自举,R12应该分成两个,如果不想使用自举,这个电容应该去掉。

网友G:
C5,C6,C7的极性好像还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