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433.92M超再生接收是否有错?

楼主(2010-02-06):
根据这个图纸做了PCB,调试接收,结果调试出来的距离很近
只有1米左右,真是郁闷啊。要求距离为100米。
贴上原理图 Protel Schematic.pdf (32.77 KB) ,和PCB图 PCB图.pdf (16.37 KB)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参数有问题或者板子布局有问题?
另,我的发射是PT4450做的433.92m模块,效果是可以的。

网友A:
1.确认电容器件精度最好2%。如果成本不敏感的话
2.确认你的匹配电路固有频率是433.92MHz,最好用仪器测试
3.测试发射功率,是不是异常

楼主:
电容和电阻的精度都是选的5%的。 发射功率肯定正常的。
匹配电路固有频率?这个如何测试?

网友B:
最好的排查办法是比对,用你的发射和成品接收以及你的接收和成品发射分别配对,然后与成品收发间的通讯距离相比,然后就会知道是你的发射还是接收有问题了,然后再进一步排查。

楼主:
我肯定是接收有问题,调节可调电感的时候,解调出来的信号不对,每一串码中总有1-2个0 1不对。
我在怀疑是否是电容参数不对?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或者帮我看看那个电容参数要改。
谢谢

楼主(2010-03-24):
结帖了,经过多次调试,参速没有配好,最后搞定,有效距离150米,后续看量产结果。

网友C:
楼主能否把最后调好的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D:
就是啊,调试好的我们想欣赏欣赏:)

网友E(2010-05-15):
楼主加我QQ,179423469,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