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PECL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谁能说一说,自己没想明白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7):
输出射随器始终工作在正电源范围内,电流始终存在,有利于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没有想明白工作过程的啊
1、输入查分信号时,前面的电流源的三极管会有一个截至
2、例如左边那个导通,右边截至。如果左边导通,则C级为低电平,是的OUTPUT+这个截至
3右边截至的三极管,C级为高电平,这样output—对应的三极管导通。
是这样理解吗?
50欧电阻一端接到VCC-2V上,ouput那两边电压为VCC-1.3v,不明白这两个电压是怎么算的

新建 ACDSee 9.0 BMP  (32.92 KB )

网友B:
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按照LVPECL的说明,VCC=3.3V,那么VCC-2V=1.3V
50欧电阻另外一端为2V,这样电阻上电流为14MA 三极管的E级为2V,
B级应为2.7V吗?
按照分析,三极管B截至时,三极管C才会导通的,三极管C的基级应该为3.3V才对的?

另外,下面那段LVPECL的电平是如何计算的呢?也没想明白的
LVPELC:Low Voltage PECL
Vcc=3.3V;VOH=2.42V;VOL=1.58V;VIH=2.06V;VIL=1.94V

网友B:
按照LVPECL的说明,VCC=3.3V,那么VCC-2V=1.3V
50欧电阻另外一端为2V,这样电阻上电流为14MA 三极管的E级为2V,
B级应为2.7V吗?
对。
后面一段我认为你理解有误。AB是同时工作的,(看看模电的微电流源电路,差分电路)。要截止也是C或D。

楼主:
看来要利用过年时间看一下电流源电路和差分电路原理了

平时没机会上网,只有周末才能上网看帖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