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le 执行覆铜后,不显示覆铜(但覆铜存在),为什么?

楼主(2010-02-07):
我用protel99se画的PCB,在覆铜时出了问题每次执行了覆铜后,覆铜层立即就看不到了,好像没覆铜一样,但鼠标双击或拖拽都能发现覆铜层存在,就是看不到,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哪地方设置没设置好,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怀疑protel99se软件有问题,后来我用Altium Designer6.0打开执行覆铜,还是看不到,但覆铜层存在

网友A:
是因为设置中设为隐藏了,打开就行,
方法:
tools---preferences---shou/hide---polygons---final

楼主:
设置为全部显示了,也这样

有个问题忘说了,覆铜网络选择“no net”,就会显示覆铜层

如果选其他网络,就不会显示

网友A:
是不是你覆铜的那一层没有显示啊

网友A:
刚才是说的在覆铜里的显示,而不是选项中层的显示

楼主:
知道不是层里边的选项,层里边还没看到有覆铜选项
郁闷
从下午弄到现在,第一次,完整的画板,眼看完成了
覆铜到成了个big问题
应该是我哪设置错了,我再试试

网友B:
右击preferences---shou/hide---polygons---final

网友C:
我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估计最好的解释就是使用盗版的PROTE99原因

网友D:
同意楼上,好多时候就是D版问题~~

网友E:
说明你覆铜的区域中,
没有你要连接的网络,
protel则判定你覆铜的区域为死区,
如果你有选择删除死区选项,
则系统会判定该覆铜区域为透明区域。

解决方法:
1.取消删除死区的选项。
2.在你覆铜的区域要包含你覆铜的网络。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这破软件早点扔掉为好...
跟D版P关系没有...何止这些,N多问题...
现在名都改了,以为人家就不认识它了。。。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是 zhaoweige  说的那样!

覆铜网络选择“no net”,就会显示覆铜层

网友I:
同意十楼说的,你双击覆铜的地方,出现覆铜的属性对话框中吧死铜的那个钩去掉看看。

楼主:
10楼说对了
我去掉删除死铜选项,覆铜显示出来了

可是,我覆铜选的“GND”网络,顶层和底层明明有,而且覆铜设置里也有“GND”网络

为什么protel覆铜时就不认识这些网络呢?

第一次完整画板,肯定是我哪搞错了

还请大虾们多指教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出现过,是prote99问题  。

网友K:
铺铜间距太大了?

网友L:
铺铜的网络标志没选吧,铺铜铺的是nonet.

网友M:
铺铜里面有个你铺铜需要链接的网络,你要选择GND啊,而不是铺铜的名称那里写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