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片机串口通讯指示灯电路?

楼主(2010-02-07):
(无正文)

楼主:
单片机串口通信 指示灯怎么接,怎么设计

网友A:
在TXD,RXD出来的线路上接个三极管,使他低电平导通,再接个LED;
发送接收数据时的起始位都是低电平的,平时高电平LED不亮

网友B:
选高亮度的LED,电流1mA以下也很亮,加限流电阻后直接和TXD RXD相连

网友C:
TXD和RXD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所以,如果要加LED,要将led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正电源上,再和TXD或RXD连接即可

网友D(2010-05-23):
挺好的,应该可以

网友E:
直接接led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