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3个频率信号交替驱动电路

楼主(2010-02-09):
用MCU做就简单了啊,要什么帮忙的呢?

网友A:
那你想用什么做呢???模拟?还是MCU呢?

楼主:
我想用模拟电路做

网友B:
楼主倒底想要什么,没有说清楚。
“3个频率信号交替驱动电路”,三个频率容易理解,设三个频率为f1、f2、f3,交替驱动可就不容易理解了。是f1输出时间t,然后f2输出时间t,再f3输出时间t,周而复始,还是f1输出时间t1,f2输出时间t2,f3输出时间t3,周而复始?

楼主:
是f1输出时间t,然后f2输出时间t,再f3输出时间t,周而复始,t可调

网友B:
那么你首先要有三个独立的频率源f1、f2和f3,然后需要一个周期为t(可调)的信号源,再要一个三进位计数器,还需要一个开关,受三进位计数器控制,选通某一频率输出。
三进位计数器可以用可预置计数器,开关可以用模拟开关如4052,如不需要保持波形也可以用数字电路选通。

网友C:
两种方法:
1、由MCU程序直接合成(生成)所需的频率,然后放大后输出;
2、做3个不同频率的信号源 ,然后又开关切换输出

看你自己会哪一种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