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3895为啥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0-02-07):
最近在用UCC3985做移相全桥,老是莫名其妙损坏3895的15、5、16脚,全通,而且只坏IC,主电路一切正常,我试着在VCC和GND见加了小RC和TVS管,仍然有损坏,其他引脚都限制在5V以内了.
我的PCB布板上,PGND和GND是在供电电源电容端连接的,而不是在IC下直接连接5和16脚,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线路寄生电感引起过压,我的TVS管加在VCC和GND间,而不是VCC和PGND.
感觉3895不太好用,以前用3879,地线怎么布都没碰到太大的问题,更没因这个损坏芯片的.
而且痛苦的是,这种损坏还不是经常性的稳定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痛苦啊ING

网友A:
UCC3895采用的制造工艺与其他制造工艺不同,至于什么名字忘记了,导致该芯片功耗比较低,但耐电压冲击能力比较弱

网友B:
其他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一般最高可到30V,而UCC3895最高只到18V,如果采用15V供电,有些电压尖峰可能就会导致该芯片烧毁

网友C:
UCC3895采用的制造工艺与其他制造工艺不同,至于什么名字忘记了,导致该芯片功耗比较低,但耐电压冲击能力比较弱,另外,请注意,其他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一般最高可到30V,而UCC3895最高只到18V,如果采用15V供电,有些电压尖峰可能就会导致该芯片烧毁,烧坏最主要的表现就是VCC与GND短路,该芯片出现该故障的频率比较多。

网友C:
建议采用低电压(如13V)供电,另外在供电端加较大的滤波电容和TVS管。

网友B:
烧坏最主要的表现就是VCC与GND短路,该芯片出现该故障的频率比较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怎么重复我的话了??

网友D:
别的论坛看到了就复制过来了

网友E:
都是重复的,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