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寿命如何计算?

楼主(2010-02-07):
(无正文)

网友A:
曾见见过一本有关产品寿命分析的专门的书,内容大多是从微观物理和统计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大量的运算分析,很深奥,我看不懂,没买.

网友B:
电子产品的寿命基本无法精确认定,这和设计的冗余度,器件的品质,加工工艺和使用环境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就是基本上电子产品的平均寿命主要由其功率和机械部件的寿命决定。

一般来说,由于电子器件的短期寿命主要是由于其加工缺陷所导致的,而要检验其缺陷就必须用老化的方法加以筛选。因此,通常电子产品会在出厂前经历一个老化检测的过程。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淘汰掉由于加工缺陷导致的大多数影响电子器件寿命的因数。

网友C:
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技术与案例 31页
电子设备贮存与不工作可靠性预计方法 220页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和失效分析(共40篇) 172页
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 183页
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 183页
电子设备 可靠性热设计指南 194页
电子机械可靠性与维修性 291页
电子机械可靠性与维修性 291页

网友D:
很多种因素都可以导致电子寿命的缩短
比如极端的使用环境等
所以
想要确定电子产品寿命
用量值去计算
不会很准确

出厂前的疲劳老化实验
能估计出导致产品寿命缩短的因素
但估计不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