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去理解呢?有些地方没有想明白的

楼主:
1开关关闭,电源给电感充电,电阻上电压变大。
2充电过程中,电流慢慢变化,直到最后电流不在变化,此时R上电压为Ui
3电流变化率为0时,电感两端电压差为Ui。
4在开关关断后,电感放电,同向放电,此时电阻R上电压增加,超过Ui的电压。
5放电到一定程度,开关闭合,再次给电感充电

有些地方总是没有想明白的,
问题1:开关闭合的时候,电阻R被短路,上面电压为应该为0V?
   这样,负载上电压不是TON说有,Toff时为0 了吗?
怎么保证一直供电的呢?

网友A(2010-02-07):
还有些元件,你没有画出来。加上一些元件,负载上电压才是连续平滑的。
仅图中这几个元件而言,你的叙述是对的。

网友B:
你的那个图哪里来的?是有问题,给你换张图吧。

楼主:
我贴的那个图是升压电路,
你贴的应该是降压的。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效率差别主要是这个电感吗?电感可以储能,线性电源会一直供电,开关电源会有通断过程,整体算起来,是开关电源总的消耗电能少,效率是这么来的吗?

to  maychang
还需要加上什么元件呢?能否贴个图说明一下呢,谢谢!

网友A:
4楼:
首帖是升压电路(Boost电路),3楼贴的是降压电路(Buck电路),没错。
除这两种电路之外,基本电路还有一种反转(Buck-Boost电路)。
三种电压变换电路,都需要开关、电感、二极管和电容,但接法不同。首帖已有开关和电感,缺少二极管和电容。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效率差别并不在有无电感,线性电源也有使用电感的。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效率差别主要是开关理论上不耗电,线性电源中的稳压元件工作时要耗电。

楼主: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效率差别主要是开关理论上不耗电,线性电源中的稳压元件工作时要耗电。

开关电源一般消耗低,线性电源功耗大

网友C:
你的图少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