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郁闷了 这样电机也要转 怎么办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2-07):
说明下: 光耦moc3083    5V直接不接  R54 也直接断开
可是 市电开关一合上,负载是50W的风扇电机,上电要转一下
这个电路很常见,大家都是这么接
一般都是控制端大家没处理好才会转下
可是到我这边控制端都完全断开了 电机还是会转一下
真是郁闷了 请高人指点 指点

网友A:
R52和R58取值太大。

网友B:
这是双向晶闸管在开关闭合瞬间导通了。但只导通半个周期,交流过零即关断。
双向晶闸管耐电压上升率比单向(普通)晶闸管要差得多。开关闭合瞬间,电压上升率非常高,所以双向晶闸管被导通。

楼主:
R52的取值太大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大点才能限制流入G的电流啊
才能不容易触发吧

楼主:
都换成500了 也还是转的 感觉比之前更加会转了

网友C:
这是双向晶闸管在开关闭合瞬间导通了。但只导通半个周期,交流过零即关断。
双向晶闸管耐电压上升率比单向(普通)晶闸管要差得多。开关闭合瞬间,电压上升率非常高,所以双向晶闸管被导通。 ...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解决?加电感/电容降低上升率么?

网友D:
会不会是光偶和可控硅买到水货了
再把光偶和可控硅分别拆了,看看还转不

网友E:
也许是合闸时影响到了LED,在LED上并一个电阻看看。

网友E:
晕,我点发帖没看到反应,结果反复点来点去点出来了这么多……

网友F:
还来个N连发啊...:lol

网友E:
还来个N连发啊...:lol
引用 网友F:
一看,我都傻了~:$

网友G:
还来个N连发啊...

网友H:
就这么几个元件,挨个试验啊
1、去掉光耦试试
2、如果还转再断开R56,如果还转,就应该是可控硅和负载不匹配了,如果不转说明阻容回路参数不合适
3、如果光耦去掉后不转,那就是光耦的问题,可将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并小电容试验

楼主:
光耦直接拿掉 是不转了

但是本来就和光藕的输入端没关系(2楼就说明过了 )

35楼的方法没用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样说来很可能是guan光耦不良。

网友H:
换换同型号光耦看看,输入端继续短接,问题如果依旧,在集电极串接一个电感看看有没有变化,转的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J:
要转也是转半周吧?

楼主:
用maychang的思路解决的问题
谢谢maychang

网友K:
串电感吗?

网友E:
光耦直接拿掉 是不转了

但是本来就和光藕的输入端没关系(2楼就说明过了 )
35楼的方法没用啊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6.html

网友H:
怎么解决的,给个答复,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E:
30楼和42楼的链接错误,正确的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105914-1-1.html

网友L:
正好20,ic21配备20响盒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