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大虾请进!帮帮小弟~~~~

楼主(2010-02-07):
问题:最近画了一个板子,用的 allegro画的,两层板,但我做封状时焊盘用了Flash,我知道在4层板或以上时要做Flash,我不知道最后的板子能不能用,请大虾指点!

注:1、不做FLASH的焊盘只能用于4层以下,也就是不带中间的焊盘。
     2、做FLASH的焊盘能用于4层,但能不 能用于两层板,我就不知道了!
过段时间把板子拿来洒洒!!

网友A:
当然能用了 就算没有flash的焊盘也可以用于多层板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主小弟,那照片是你?:L

Cadence的Flash用于阴片...并不专指用于内层阴片。如果你的双面板是用阴片画,那你就需要flash...

楼主:
楼上的哥哥,能说明白点吗?
不是TOP,BOTTOM才是正片吗?其他的就是负片,即中间层的。

那用向导建的元件FOOTPRINT是正片还是负片呀???

请指点!

网友C:
某些特殊的应用,顶和底层都用阴片。比如:1GHz或以上的板,元件不多,考虑屏蔽性能,信号线全在内层,顶和底层都用阴片铺地铜...

楼主:
不懂!顶和底层都用阴片?我看的教程怎么是正片呢?可能真的是“某些特殊的应用”。还是谢谢你了!WOLVER哥哥是搞硬件的呀!还是软硬兼施的呢?
对了!各位高人答答疑吧!

网友D(2010-04-07):
我也用了flash没关系的  我测试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