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很无奈。。。。。

楼主(2010-02-07):
在万利的板子上写了一段最简单的串口的程序,能成功在超级终端上显示
但另外开了个工程也把原来的代码复制上去,一字没改,连设置都一样,但在超级终端上它就是没反应。。。。换回原来的就没有问题。。。。
今天自己写了个DMA传输并把校验结果通过串口显示在超级终端,这回OK
但一旦重新开个工程复制源代码(也是一字不落,设置都相同)超级终端就又没显示了。。无论怎么新建超级终端都没反应。。只有原先的有效。。。
谁能解释下是什么问题。。关于串口我已经很无奈了。。。
PS:换了串口调试助手也是一样。。。最近用别人移植好的Uc/osii也是一样。。按别人的说法是运行成功后应该在终端显示CPU等信息。。俺的就是没反应,波特率都设好无误了。。。无奈中。。

网友A:
你查看一下菜单里面外设显示显示的是不是你要的波特率,你看它跟你找的系统时钟对不对。我上次搞错过

楼主:
你查看一下菜单里面外设显示显示的是不是你要的波特率,你看它跟你找的系统时钟对不对。我上次搞错过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没问题。。。。串口弄得我有点神经质了。。。。

楼主:
原来是编译器问题。。。用MDK 3.23完全正常显示。。。但用4.0就是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用4.0就是有问题……

网友C:
楼主自己的问题,怪上编译器了

网友D:
一个工程有很多东西需要配置的,具体你摸索一遍option菜单就知道了……

网友E:
如果你使用一种编译器,如果他能满足你的工程应用,请不要随便升级你的编译器,你试想一下,你在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他生产厂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丰田了。不要攻击我说的这句话,因为他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有理,不说MDK编译器升级,就M的.net 2003 到.net 2005升级,我的小VB程序都搞我一周时间。

网友G:
这种问题最好用辅助工具调试,试试吧!很好用!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