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的网络配置

楼主(2010-02-07):
我在windows上安装了虚拟机,上面是linux系统,现在我想使用虚拟机与dM6467evm的开发板相连进行tftp传输uImage,如何配置网络,此时开发板上已近烧录了u-boot,虚拟机采用net的网络连接,并自动获取了ip地址192.168.29.128,XP上面的ip是192.168.6.88,虚拟机和XP能够ping通,目标板上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现在虚拟机网络改用桥接,然后虚拟机能ping通XP,XP也能ping通虚拟机,虚拟机ip=192.168.6.40,XP的ip=192.168.6.88,但是,在板子上的u-boot中ping主机和虚拟机都无法ping通,u-boot中的ipaddr=192.168.6.55,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主机上的防火墙什么的也已经关闭了,请指教

网友A:
u-boot 本来就只能由板子Ping主机,如果提示host is alive就表示可以用tftp了。

楼主:
u-boot 本来就只能由板子Ping主机,如果提示host is alive就表示可以用tftp了。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确实是板子去ping主机的,可是ping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无法进行tftp

网友A:
先确保下面几条:
1,u-boot的ethaddr,ipaddr,serverip设置无误;
2,linux已经安装tftp server,且打开并设置好,并且防火墙,selinux之类不影响tftp。
3,用别的方法在板子上把linux安装好,ping下linux主机,看是否ping的通?以确保正常情况下网络没有问题。
一般来说,经过这3个步骤,u-boot的tftp不会有问题,除非你板子硬件有问题或u-boot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