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蚂蚁如何用三极管切换视频(也欢迎其他高手指导)

楼主(2010-02-07):
因为看到您写过可以用两个三极管三个电阻切换视频(比如2选1)
多路切换更好^_^
或者用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两个电阻的
最近想试试,但是一直没想到怎么连接法,厚着脸皮问您要个图,
谢谢了。

楼主:
沉了,抬一下,希望高手看看^_^

网友A:
要切几路?若是一路,就去搜旧贴,若是多路,则建议选用集成模似开关。

楼主:
我试着用4052切2选1过,
想再用三极管试试,可是想不出来怎么切……
马上搜下~~^_^

网友B:
用4052 的时候 有没有切换到另一个视频的时候出现半场的情况啊

网友C:
大虾没在,我来一个,如果可以,再划个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C:
上图中,用负压,可以使二极管的结电容变得很小,因为在零电压时,二极管的结电容是很大的。

图中,正电压开,负电压关

此电路的隔离度不是太高,但可以用。

网友D:
视频属高频信号,可使用共基极电路配合射随器来进行,输入可使用端接电阻+运放的阻抗匹配方式,输出电阻固定为视频输出阻抗75欧即可,每路如此。注意布线、阻抗匹配和电源去耦,效果能够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