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Power Logic/PCB的朋友吗?我找到一个好东东,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0-02-07):
一个软件,可以对原理图元件批量重新编号.感觉不错,介绍给大家.根据该软件网站介绍,是支持目前所有版本的Power Logic/PCB的
还可以象AutoCAD那样用滚轮放大缩小图纸.拖拉图纸.

网址是这里.想要的话自己进去下载吧.
http://padshelper.weebly.com/features.html

觉得好的话,回复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网友A:
应该是PADS2005 logic Renumber吧

网友A:
贡献一个给坛友

楼主:
2楼的同学.你这个执行renumber后出错哦.
也不能选择重新编号的方向.和元件类型.比如电阻/电容

网友A:
不用管它,其实是执行成功的,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B:
2005啊,现在我用2007,而且2009 都出来了

网友B:
去官网看了,试用版的,有没有**?

楼主:
官网肯定没有**了.
等待高手**.

网友C:
还可以,谢谢,
只是重新编号时,只是按照原来的编号顺序,把空位补上

网友D:
软件本身不能支持么?那也太低级了吧……

网友E:
好像在PCB中可以自动编号,原理图没见过。。

网友A:
PADS2007软件有BUG,我上过它的当。还是2005稳定成熟点

网友F:
POWER PCB里排列好元件序号后,可以再反向回LOGIC。不用什么外挂。具体命令我忘了。

网友D:
原理图感觉还是protel强大,当年网上还是到处都鼓吹ORCAD搭配POWER PCB的时候,发现ORCAD只能undo一次就放一边了,现在只用它来做仿真。
设计原理图,小规模的就不说了;大规模的肯定是要用层次图的模式来做了,ORCAD最强大的“导线跟随元件移动”功能就成了**肋

网友G:
一个软件,可以对原理图元件批量重新编号????
无语!!这也需要额外的软件????

网友H:
汗。。。这个功能其他软件本来就有的吧。

楼主:
PADS做到9.0版本都还没有这些基本功能,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