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用IO口和焊盘实现电容触摸感应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关于用单片机的IO口来实现电容触摸感应,我在想会不会因为人体带的静电量太大而使单片机IO口损坏啊?还有就是当两个按键之间有液体该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顶上来 继续等待

网友A:
串个大电阻就不会了,不过直接用IO口会不会把你的MCU给累死呢?

网友B:
用成品吧,每路才几角钱的花头精,不要自已折腾了

网友C:
tyw
见多识广啊

楼主:
呵呵  谢谢t叔了
主要是看到匠人手记里面的这个才想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好强啊,多谢了

网友E:
看pdf里面说法,HOLTEK这种触摸开关可以隔着绝缘材料使用对吗?普通的PVC贴面就可以吗?这样就不用担心ESD了对吗?

网友F:
应该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