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软件实现AD的方法.

楼主(2010-02-07):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实现AD?这个恐怕不行。
用电路的话,能想到的是利用多个比较器,用电阻分压作为比较基准,就可以到的数字量了
不过这样做,不如直接用个位数不高的AD

网友B:
比较困难

网友C:
pwm+comp即可

网友D:
:D缓慢变化的信号,采样速度不高:可以利用采集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求出电压。

网友E:
1.用电阻网络+比较器
2.利用用电容充放电原理,自己查双斜积分式ADC的资料学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