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800*600TFT液晶显示驱动请教!

楼主(2010-02-07):
各位朋友:
    本人手里现有一项目,需要用到800*600 TFT LCD,一般这种屏是配合ARM LCD驱动器实现,但考虑成本和电路复杂度,想绕过ARM处理器采用CPLD试验,由于没有这个经历,根据现有数据资料,觉得可行!想请教下各位,这种方案可行度!谢谢!

网友A:
用ARM做控制,FPGA处理数据。

网友B:
可以用SRAM 啊

网友C:
我要说的有2点
1,楼上正解
2,我已经用EPM240完美的实现了你的目标,所以这个方案没问题,不过我想你估计要1个月搞定,因为我用了6周。

网友D:
4楼的厉害啊,这么快就搞出来了

网友E:
用S3C2XXX
单片机带 TFT的驱动。

网友F:
可以stm32F101VC + SRAM实现,价格和用CPLD+SRAM差不多

当然用lpc2478+SDRAM实现比较容易

网友A:
看来还是赞成用SARM的多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4楼的太厉害了,我得多多请教啊

楼主:
好了,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