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Viaual Studio 2005老是失败呢?

楼主(2010-02-07):
请教:为什么安装Viaual Studio 2005老是失败呢?

现象过程如下:
我在安装Viaual Studio 2005时,出现了如图一所示的对话框,提示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失败,致使Viaual Studio 2005的安装失败。
然后,我就从网上下载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的软件包,手动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可是在安装过程中又出现了如图二所示的对话框,安装失败。

上述过程我反复试了多次,均是同样的结果!
提示:Viaual Studio 2005的软件包我以前成功的安装过,该软件包应该没问题。

请高手指点,安装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非常感谢!

再次补充、上传图片:

楼主:
哎,真是见鬼了,怎么无法上传图片呢!?以前都可以的呀!!!

楼主:
再试!!!
还是不行!
我晕了!

网友A:
换到其他的盘安装或先把注册表垃圾清除一遍再装

楼主:
请问楼上:注册表垃圾怎么清除呢?
谢谢!

楼主:
再次上传图片

网友B:
这个东西 有几百M呢

网友C:
.NET 3.5都出来好久了,直接装VS 2008吧,:D

网友D:
.NET 3.5都出来好久了,直接装VS 2008吧,:D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道理啊

楼主:
那就试试VS 20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