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2用Flashmagic烧写问题

楼主(2010-02-08):
同学用Flashmagic对P89V51RD2烧写程序,第一次用新的单片机程序可以烧进去,可是第二次再重新烧却烧不进去了,是怎么回事呀?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我想问一下P89V51RD2如何与电脑串口连接啊,谢谢啊

网友B:
你可以先把原来片子中的程序擦除再下,若再不行就先关单片机的电源用冷启动;;p89v51rd2 用的是TTL电平,要与电脑通信要先把TTL电平转化成RS-232电平

网友C:
在zlgmcu.com搜索"ISP”,或者"V51",会找到很多ISP的相关文档。

网友D:
Flashmagic很好用的。我当时用的串口,但自己手焊的小系统很不稳定,倒是能够烧进程序。仔细检查下吧!多试试。

网友E:
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