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转换精度算法问题

楼主(2010-02-08):
最近一直在搞A/D转换,请教各位高手一下2种算法那个是正确的??

8位的A/D , 参考电压5v
算法1:分辨率=5V/256=0.0195V
算法2;分辨率=5V/255=0.0196V

网友A:
第二个吧!

如果是1位AD
如果是2位AD
就好理解了吧

网友B:
第一个
8位就是把5v(满量程吧??)分成256份,而不是分成255分,

网友C:
这个可以去参考你所选用A/D的DataSheet
在里面会很明确的告诉你它的1个LSB等于多少

网友D:
呵呵,选择1

以前曾经有个争论,最终多数人的意见为1,我个人的意见也是1

网友E:
个人以为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没有区别,因为你的系统根本精确不到0.1mV......

网友F:
算法2正确(5V/255)

网友G:
乍一看,我也会选择第一个,因为是算它的量程,也就是256等分,这时候0是无用的,所以是对的,但如果要与实际返回的AD值来对应第一种算法就错了,因为AD值中,0也是有意义的。这与字节型表示的0~255有关系。也就是8位返回的AD值只能是0~255,不会是256
比如,用5/256=0.01953125表示每一格的电压值,如果AD值返回了最大值0xFF(255),去乘这个数,此时就不对了,这也表示了中间的每一个值都不对。
我以前也一直用第一种方法求,倒没仔细想过,看来似乎是错的。
大家觉得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谢谢个位高人的指点,,,我也看到有很多人是用的算法1 ,,但算法2的也有,,  :)

网友D:
呵呵,我的理解为:

AD值为0表示为:(0,1/256]
AD值为255表示为:[255/256,256/256)

再从方便计算的角度考虑,所以,我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1

网友H(2011-04-30):
呵呵,我也跟后面学了好多东西!谢谢!

网友I:
我倾向于选2,恩

网友J:
如果改成1位AD:
参考电压5v
算法1:分辨率=5V/2=2.5V            AD值为最大值时表示电压为2.5V?
算法2;分辨率=5V/1=5V               AD值为最大值时表示电压为5V!

网友J:
如果是将检测到的电压显示出来,用算法1永远显示不了5V。

这个问题N年前就讨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应用中用哪种都没问题。

网友K:
分辨率 1/256

0位 1等分   (全部是0)
1位 2等分 (小于1/2 是0,否则是1)
。。。。。。
8位  256等分,即分成256段

网友L:
仅对AD来说,肯定算法1,后续还原有多种方法,只要前后配对即可,所以无需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