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用吗?

楼主(2010-02-08):
看了戴佳的 《51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  纳闷中  书上用的是stc89c516rd  无强上拉功能

网友A:
一般不能用。
应该加4个上拉电阻,不是8个下拉电阻。

网友B:
没什么太大问题,能用

网友C:
我的看法是能用,下拉是避免没有按键输入脚读到浮动状态(高低不确定),51的单片机IO我印象中不用加上拉可以直接输出高和低。
这个电路有个缺陷,同时按多个键的时候有可能出错,比如同时按下17/18/21时会误判到22也按下,另外程序处理不好容易发生高低电平直接短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