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对讲机干扰仪表问题

楼主(2010-02-08):
这是一款测量机械振动的仪表,当将仪表的端子引线接出来时,一旦在仪表周围0.5m内使用对讲机时会引起测量值增大,尤其是交流电源线受的干扰最大。

当使用干电池供电,交流电源线只是引出而不供电时,干扰也很严重!

网友A:
求上帝保佑或者找个高人重新设计方案

网友B:
屏蔽和滤波,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C:
只能重新设计了

网友D:
仪表那传感器输入信号是不是对地(负极)悬浮了?对地接个下拉电阻试试,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E:
解决屏蔽问题

网友F:
1,把出来的线缆进行屏蔽。
2,如果还不能解决,说明从线以外的途径也能干扰进去。考虑结构屏蔽特。
3,还不能达到再各线缆端口进行滤波。
4,如果再达不到,只能从PCB走线等考虑了。。。

楼主:
使用单层屏蔽线,将屏蔽层接壳发现即使离表5cm也不再受干扰。
内部端子附近的电路全部割断发现干扰依旧存在,由于信号来源是压电晶体经过电荷放大器提供,现怀疑是电荷放大器受到干扰。但已经使用屏蔽罩对电荷放大部分电路进行了屏蔽。寻求好的电荷放大器屏蔽解决方案。注意:电路板尺寸有限

楼主:
现场的要求是不使用屏蔽线
寻求如何解决!!!

网友G(2010-03-12):
在信号线上串电感

网友F:
不使用屏蔽线改PCB合式的滤波器件是肯定要的,
不过转到内部就变的复杂了。对于新手够折腾一段时间的。

网友H(2011-07-13):
痛苦啊,我也是对讲机问题,

网友I:
高频电磁干扰 ?好解决?

网友J(2012-07-27):
我也碰到过这个事,但不是仪表类的,改电路,也可能是那些芯片,那就要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