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画4层板教程的上说如果分割内电层的时候不要分割GND层,要VCC层。
然后很多PCB最后都是要铺地,而不是铺VCC,这是为什么呢?VCC和GND不是一回事吗?难道是因电流是从电源芯片VCC流出,从GND 流回电源芯片吗?不能流回芯片的电流有太大噪声影响电源芯片的工作吗?

网友A:
大面积敷地有明显的好处,即使跟板子以外的东东相连都不会出大问题,电源就不行了
电源当理想电源了

网友B:
不分割GND是为了保证回路的阻抗最小,回路路径最短。
产生的干扰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疑惑是:电源的VCC(暂时称之为电源的+极)和电源的GND(暂时称之为电源的-极)不是具有某种对称性吗?电源的+极和电源的-极应该在系统中有相等的地位呀?不分割电源层(而分割地层)也能保证回流路径最短,内阻最小啊。
另外想问下是因为内阻小了所以干扰就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