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散热功率与散热面积的关系

楼主(2010-02-08):
我从事功放行业多年,但还是搞不清楚散热功率与散热面积、通风的关系,我很想有点理论指导,你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难道,你的散热器是靠试出来的?

网友B:
也想知道

网友A:
散热器散热离不开辐射、传导、对流

辐射与散热器外形轮廓空间表面积有关,注意不包括鳍形的面积,也就是说,一个外形尺寸10*10*10cm的铝块,不管你怎么加工出多少鳍形,,达到100倍的表面积,但辐射面积600cm2, 还是跟表面处理有关,做成黑体则有利于提高辐射能力,另外还与散热器表面绝对温度有关;

传导与对流,在这里可以统一考虑,主要由散热器总表面积,风量,空气密度,空气热容量,湿度相关。

网友C:
功放业……搞一台xxx牌子的回来,再叫个做机箱的来:照着这个,能不能做?

网友B:
看起来很深奥:shutup:

网友D:
讲究这个的公司,都有专门的做热仿真的工程师,专用的软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两个来讲座科普以下,呵呵

网友E:
散热器的表面积计算:
S = 0.86W/(T*a))
(
平方米)

式中
T——散热器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Ta)之差();

 a——传导系数,是由空气的物理性质及空气流速决定的。
        a的值可以表示为:
A = Nu*λ/L

  式中λ——热电导率由空气的物理性质决定;
   L——散热器海拔高度()

  Nu——空气流速系数。
  Nu值由下式决定
Nu = 0.664* [(V/V1)^(1/2)]*[Pr^(1/3)]

式中 V——动黏性系数,是空气的物理性质;
       V1——散热器表面的空气流速;
      Pr——参数(见表1)。
温度t/

动黏性系数

热电导率

Pr

0.138

0.0207

0.72

0.156

0.0221

0.71

0.175

0.0234

0.71

0.196

0.0247

0.71

0.217

0.0260

0.70

0.230

0.0272

0.70

0.262

0.0285

0.70

表1
参数Pr的值

网友E:
散热器的表面积计算:
S = 0.86W/(T*a))
(
平方米)
式中
T——散热器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Ta)之差();

 a——传导系数,是由空气的物理性质及空气流速决定的。

        a的值可以表示为:
A = Nu*λ/L
  式中λ——热电导率由空气的物理性质决定;

   L——散热器海拔高度()

  Nu——空气流速系数。

  Nu值由下式决定
Nu = 0.664* [(V/V1)^(1/2)]*[Pr^(1/3)]
式中 V——动黏性系数,是空气的物理性质;
       V1——散热器表面的空气流速;
      Pr——参数(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