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线性系响应-----公式推导

楼主(2010-02-08):
在图1中,x(n)可以用冲激函数表示,其累加符号上范围量是k,但为什么到图2中响应函数里k就变成n了?然后推出卷积。
     这一点我很迷惑,还请大家帮帮忙给解释一下~

网友A:
k=n 和 n=k 有什么不同?δ就那么个东西,只有k=n 或 n=k时才=1,其他时候=0.
我不是高手,也是在学习。仅供参考。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D

网友B:
纯理论的存在推导,楼主看不懂这个可以先跳过,直接看卷积积分部分。看完卷积部分自然理解。

楼主:
卷积已经往后学了不少了,还是没有弄明白卷积原理,希望有大虾帮帮忙。
不过先结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