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irtual COM Port issue

楼主(2010-02-08):
Dear all,
我使用STM32實現了Virtual COM Port,如果同一台電腦只插一個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插二個,就會有問題,不知有沒有人遇過這個問題?
(使用ST USB library 3.1.0+STM32F10B)

网友A:
请用这个帖子中5楼的程序试试看: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09364

楼主:
Dear 香水城: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我目前都還沒作任何資料的傳輸,我在同一台電腦插上兩個 Virtual Com Port的板子,就發生問題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你只是说插2个会有问题,没有说是什么问题,我还以为是通信不正常。

如果是还没有通信就有问题,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什么现象,但据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Demo没有实现USB序列号的缘故。

楼主:
Dear 香水城:
Demo code中是有加上IC ID來當作string serial的。

网友A: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什么现象?

楼主:
請參考附檔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个驱动程序Microsoft的,你查查Microsoft网站上是否有解释。

网友B:
肯定是序列号重复

网友B:
肯定是枚举的序列号重复,或者没设序列号
引用 网友B:

网友C:
肯定序列号出问题了。ST固件是把芯片序列号当做序列号,但是XP貌似不识别不可打印的字符。你只需把它们转换成可打印字符就可以了。如0x21变成0x32和0x31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源程序,确如5楼所说,程序中是按照Device ID设置了序列号,楼主在调试中可以看看,送出的序列号是否为可打印的ASCII字符?

楼主:
就像5樓所說的一樣,修改後就ok了,謝謝了

网友A:
改哪里了?如何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