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做调节阀的吗?

楼主(2010-02-08):
(无正文)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和调节阀有什么关系?!

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阀门开度?!

那就需要光电编码器等了,一般都用步进马达做的把。

网友B:
如果有了测角度装置,如电位器,编码器等,用普通微型交直流电机+单片机就行。

楼主:
步进电机的成本高,而微型交直流电机的力是否能达到?达到了就是成本问题了?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成本高,而微型交直流电机的力是否能达到?达到了就是成本问题了?
引用 楼主:

计算成本要看综合成本,不要光看着一个马达的成本!

控制阀门一般都不需要多大的力距。

网友C(2010-06-21):
调节阀一般都用减速机构,很多阀都是用高精度可变电阻来确定阀的位置,所以要设定阀的起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