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BOOT串口只输出OK

楼主(2010-02-08):
我们买了一块SMDK2416开发板,通过烧写工具u-boot到SD卡后,启动,发现串口只输出一个 “OK” 字符串,按复位键后,又出现一个OK是什么原因?

使用的 u-boot 源代码原先是用在SMDK6410开发板上的,在 6410 上很正常。我查看源代码,觉得应该也是支持SMDK2416的,直接
make smdk2416_config; make 能够成功编译。

楼主:
我的神,难道就没有个会的吗?

网友A:
用下面这个软件辅助分析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般在新硬件平台上,U-BOOT都要重新移植.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20.rar

网友B:
为什么不用2416的uboot呢?
你觉得6410的ASM操作跟2416会是一样吗?

楼主:
2416原装的只有WINCE否则我干嘛多费周折!

楼主:
3# 歪 歪 怎么个用法?

楼主: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没有能解决的呢!

网友C(2010-06-19):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UBOOT中这个OK是分2次输出,

分别在lowlevel_init.s 的 uart_asm_init 初始化完成后 ,发送第一个字符‘O’
然后再在调用完内存初始化函数sdr_ctrl_asm_init 后,输出一个‘K’

接下去就是NAND 拷贝 然后 跳转,,,,  这里如果nand配置错误,或者内存配置错误,都会停在start.S的
要么compare_failed,要么copy_failed

网友D(2012-08-16):
板子的头文件里面 serial config
#define CONFIG_SERIAL2        1
改成
#define CONFIG_SERIAL1        1

网友E:
查一下uboot的源码吧,应该不难的。
可能只是个配置问题。
我就是用2416,SD卡启动的,没问题。

网友F(2012-11-21):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刚学移植u-boot,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注意9楼的回复,很可能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