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89E52的IAP怎么用?想用来做EEPROM

楼主(2010-02-08):
哪儿有相关例程?

网友A:
发一个读的例程参考,8952的得改下IAP地址

void main(void)
{
        IFADRH = 0x80;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0x01;        //address low  byte
        IFMT   = 0x01;        //write   command("read" command)
        ISPCR  = 0x00;        //waiting time set
        ISPCR |= 0x83;         //enable  ISP
        SCMD   = 0x46;
        SCMD   = 0xb9;        //start to operate

        _nop_();
        SCMD   = 0;     //disable the isp
        P0     = IFD;
        while(1);
}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楼主:
我用了,但不好用,请问:写完后需不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后再读?

网友B:
顺道打开看了看。给的例子还是蛮多的

网友C:
例子挺好了,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