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外部引用结构体变量

楼主(2010-02-08):
在A.C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PRTDATA;
struct PRTDATA{
           unsigned char XXXX;
           unsigned int XXXX;
           ......;
};
struct PRTDATA PRTDATA1[10];
要在B.C文件里面对其进行调用,应该如何用extern?
我试了下,用extern struct PRTDATA PRTDATA1[10];出错!

网友A:
类似这样,先申明一个类型
typedef  union
{
                uint Uint_Data;
                uchar Uint_Byte[2];

}Uint_To_Uchar;
extern Uint_To_Uchar Uint_Uchar;

楼主:
您这个是定义的共用体,不是结构体,是不是一定要定义成共用体?用结构体不行吗?

网友A:
定义结构体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先申明一个新的结构体类型,用这个类型去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XXXX;
           unsigned int XXXX;
           ......;
}PRTDATA;
extern PRTDATA PRTDATA1[10];

网友B:
估计是在B.C中没有INCLUDE A.H

楼主:
还是不行,再想办法,年前要搞定的~拜托大家了!
谢谢!

网友C:
用如下方法:

A.c中的内容:

struct PRTDATA{
           unsigned char XXXX;
           unsigned int XXXX;
           ......;
};
struct PRTDATA PRTDATA1[10];

B.c中的内容:
struct PRTDATA{
           unsigned char XXXX;
           unsigned int XXXX;
           ......;
};
extern struct PRTDATA PRTDATA1[10];

如果你嫌写两遍
struct PRTDATA{
           unsigned char XXXX;
           unsigned int XXXX;
           ......;
};麻烦,那么把它放到a.h中,然后在a.c和b.c中分别#include "a.h"

楼主:
谢谢圈圈,可以编译过去了,但是编译后有个warning,说PRTDATA1重复定义了,
有没有问题?
还有个CH375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不知道您用过没?

网友C:
没用过……
报重复定义可能是因为你在extern的时候,对它进行赋初值了吧,直接写成
extern struct PRTDATA PRTDATA1[10];
就好,或者有些编译器认为加在后面的10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试试
extern struct PRTDATA PRTDATA1[];

楼主:
我都试过了,还是有warning,算了,可以运行就行~谢谢您!
CH375是南京沁恒的USB1.1的驱动芯片,他们自己定做的,
我发现有时候不是很好用,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好~

网友D:
私有函数在点C文件中声明,函数返回值类型定义为STATIC
公有函数在点H文件中声明
私有常量在点C中定义;私有变量在点C 中定义并在前面加前缀STATIC.
公有常量和变量在点H文件中定义

网友E:
11楼说的是 TC / VC / BC还是 C++?  下面这个程序完全违背了你的规则,但是C51环境下是绝对正确的。

AAA.c
char  PRTDATA1[10];    // 公有变量在点H文件中定义?别人上哪找PRTDATA1去?
void  ch_outb( );       //公有函数在点H文件中声明?

char ch_outa( )        // 函数返回值定义为STATIC ?
{
return PRTDATA1[1]=0xaa;
}

void main()
{
    PRTDATA1[0]=ch_outa();
  ch_outb();
}

BBB.c
extern  char  PRTDATA1[];

ch_outb( )
{
char  abc;    私有变量没加前缀STATIC 呀。

PRTDATA1[1]=0xbb;
abc=PRTDATA1[0];
}

请问 PRTDATA1,abc,ch_outb( ),ch_outa( ) 是公有还是私有?

PRTDATA1,ch_outb( ),若是公有,没有必要一定写在 .H 里吧。
ch_outa( ) 若是私有函数,返回值没有定义为STATIC 呀?
abc是私有变量,也没有定义前缀STATIC 呀。定义就麻烦了,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全局变量了。堆栈就少了一点空间了。

所以,规则应说明应用环境。
就像下例:

DDD.c
main( )
{
char   arr[40];
.....
)

这里明明定义了40字节在51DATA 覆盖区(相当于全局变量区了),压缩了堆栈区,齐达内老师偏要教导咱菜鸟,“这不占内存,调用时它只是临时加载到堆栈,函数退出时,它最终会释放掉的。”
我在这用C51,齐老师在那讲PC机。而且一直“哎呀,你不懂.......多看书。”

网友F:
我习惯在一个全局的  .h 里面写
typedef struct
                     {
                       ....
                      }xxx;
  然后其他函数 都可以使用了 只需要包含下全局那个结构体头文件

网友G(2012-07-05):
回复 网友F:
这个写法好用,谢谢,折磨了半天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12-08-15):
我什么我在ICCAVR当中总是编译不行呢?

网友H:
总是提示重发定义

网友I:
把结构体的声明放在h文件里面,需要用到这个结构体的c文件则把结构体所在的头文件包含进去就行了

网友J:
首先你要把结构体的定义放入.h文件里,这样才可以由多个.c来进行包含,让.c知道有这种数据类型的存在,然后就可以在.c中进行定义与声明了,extern就是声明,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在其他.c中,这样才可以访问到。一般来说,模块化编程中每一个程序模块都有一个.c和一个.h,.h用于定义与声明,.c用于具体代码的实现。

网友K:
出错是因为,在B里没有这个结构类型

网友L(2013-08-29):
A.H头文件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UN;
unsigned char ERR;
}PRTDATA;
extern PRTDATA PRTDATA1[];
A.C文件中
PRTDATA PRTDATA1[10];
B.C文件中
#include "a.h"
//*********************************
ps:这是我刚验证过的,是正确的

网友M:
头文件里的数组不能写成【10】,这样会重复定义,改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