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我这个用在汽车12v上的抛负载过压检测可行

楼主:
请大家看下,我这个用在汽车12v上的抛负载过压检测可行?
NMOS: IRF640;
参数如图中所示, 设置的过压点是大约36.6V,

没涉及过汽车电子,看了N多帖子,
都说汽车电源是来自”地狱“的,搞的我心里一直没底
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2010-02-08):
应该可行吧

楼主:
感觉不如用PMOS好, 但PMOS没有找到 Rds再0.1欧姆左右的管子,耐压200V的
而且用PMOS的话电路会复杂些, 请大家指点啊

楼主:
大家都过年去了? 羡慕啊

网友B:
恐怕不行。
用NMOS的话,这个电路中NMOS上的压降在4V以上,如果12V供电的话,就剩下8V了,如果12V电压瞬间跌到8V,那输出只剩下4V了。如果负载电流2A,那MOS的功耗为16W,大部分情况下这都是不可接受的。建议改成PMOS或PNP以降低压降。
简单的办法是用高耐压的DC/DC,比如耐压60V或75V的,在12V车上用足够了。
最好的办法是设计一个宽范围电源,本人曾做过1个车载电源,输入7.5-60V,允许2秒钟的100V,输出12V/2A,效率85%。

楼主:
楼上说的对,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NMOS的vgs会影响输出电压。
看来,我只能用PMOS了。
谢过。

网友C(2011-04-11):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80V,2分钟怎么过。